有关三菱FX2N和eView触摸屏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03-30):
请问三菱FX2N 可以直接和深圳合资产eView触摸屏通讯吗?是什么方式通讯,还要加通讯模块吗?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据我所知eView可以直接与三菱FX2N通讯。

网友B:
用一根电缆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机器上是EVIEW的屏幕和台达的PLC。

网友D:
Eview是可以和三菱FX2N通讯的! 我们提供通讯线和Evew触摸屏。 可以联系0510-2609177 提供售后服务,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网友E:
Eview有一个RS485通信口是四线的,可以与三菱PLC的编程口通信(RS-422)

网友F:
两者可能直接通讯!不需另加模塊!以前我用过!效果不错!还花钱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