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I 卡的触点

楼主(2005-03-30):
请问:DI卡的触点:干 湿触点怎么理解,使用技术! 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A:
干——无外接电源 湿——有外接电源

网友B:
干——无带有电压输出的触点(通常由外电源读取状态) 湿——带有电压输出的触点(通常由自身所带电源向外输出状态)

楼主:
能具体举列说明:湿触点的具体应用么? 谢谢

网友C:
有源,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