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笔记本电脑怎样用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5-03-30):
请问笔记本电脑怎样用运动控制卡, 如果想自己用MCX314加ARM的CPU然后通过网卡跟电脑连起来能行得通吗?

网友A:
可以用笔记本连接运动控制卡,主要看运动控制卡是否有该类接口。我公司代理的运动控制卡有这种接口,如网卡、USB、CAN总线接口,欢迎来电来函咨询。

网友:
如忘忧谷所言,目前很多公司的运动控制卡都有可用网口、USB口、串口通讯的型号。如果目前选择的运动控制卡不是这种“独立式”的型号,自己做一个接口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需要自己对硬件极为了解才可以。因为这样做了,在使用中如果产生了问题,不一定是原本生产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