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Quantum PLC把离散量按字取,如何在INTUCH中定义标记名,并且如何取每一位的值!

楼主(2005-03-30):
求助:从Quantum PLC把离散量按字取,如何在INTUCH中定义标记名的项目名,并且如何取每一位的值!

网友A:
这种麻烦了,要先转换类型 后调用函数,一个一个地取位我有这样的例子的,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出来的

网友B:
设定项目名称不变,取值时,改变原有的 d 类型为 i 如AI0001 -> 40001 i 按位取可写成AI0001.1 AI0001.22 等等.

网友C(2008-09-26):
二楼的方法行得通吗?

麻烦一楼的兄弟发个例子给我吧。 f_xujia@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