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能否与三菱FX2N系列PLC直接通讯?

楼主(2005-03-30):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这边有个棘手的问题请教,我方设计一套起重变频系统,变频器选用安川G7系列,PLC选用三菱FX2N-80MR-001的,人机为eView的要求人机可以分别监视起升故障,大车故障,小车故障,短路,过流,过压,欠压,缺相保护,前3个都可以监视,后面能否用RS485直接和PLV通讯呢?如不能还要采取隔离保护吗?如不行怎么样逐一解决呢?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2008-12-02):
我也想知道, 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B:
PLC与变频器可以通讯,对应的协议要搞清;

网友C:
不是一个厂家的要麻烦写,要用RS指令去做了

网友D:
PLC与变频器可以通讯,要用RS指令去做了

网友E:
具体字母操作,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F:
可以的,直接接到I/O点上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