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的数据要如何通过Y数码显示

楼主(2005-03-30):
请教大侠,PLC内部D的内容要输出,通过Y要如何实现.谁有那样的例子?

网友A:
你把问题说的清楚一些好吗?古语说的好:“一个讲得十分清楚的问题,就是一个已经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用的松下的把 [F0 MW , DT0 , WY0]

网友C:
[MOV D0 K4Y0] D0---PLC内部数据地址 K4Y0---从y0开始,共16位 你想监控D0各位状态,只需要监控Y0至Y16就可以了

网友D:
用一个Y0模拟串口(超呼想象) FX系列用解码指令DECO DO Y0 K4 就OK啦。。。

网友E:
捷通科技的DDM4A 4位(DDM5A 5位)BCD码串行数码显示表采用PLC晶体管开关量输出点驱动,一块表仅需要4个开关量输出点,以后每增加一块仪表,只需要增加仪表选通PLC开关量输出点即可。 使用12个开关量输出点可驱动8块DDM4A表,使用24点开关量输出可驱动32块DDM4A表等等,节约了大量点数。 如实在没有开关量可用,还可采用DDM4A1或DDM4A2表。DDM4A1利用三菱RS-485通讯控制方式,采用主从通讯方式(点对多点)在一根通讯线上最多可连接32块显示表。DDM4A2利用MODBUS通讯控制方式,采用主从通讯方式(点对多点)在一根通讯线上最多可连接32块表。这两种表不但可以和PLC连接使用,还可以和上位机相联使用。 网站http://www.jtplc.com上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