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LG PLC?

楼主(2005-03-30):
各位大虾好,小的这厢有礼了!! 有谁用过LG PLC,它的可靠性,方便操作,编程等方面使用效果如何?有什么优缺点? 对即将使用的小辈有何建议? 谢谢!

网友A:
一个字“爽”

网友B:
是西门子logo吗?它的可靠性,方便操作,编程等方面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缺点是内部的定时器太少了,十几个吧。

网友C:
不是LOGO。是韩国LG的产品,不知道您想用多大点数的。一般而言,选择K120S产品,最大扩展到120点,该款PLC使用方便,功能丰富,具备有输入滤波,脉冲捕捉功能,4通道高速计速通道,8通道PID回路,2个RS232通讯和1个RS485内置,特殊型号产品还具备4路脉冲输出功能,连接2轴步进驱动器等等。缺点是不具备浮点运算和实数运算。如果您还想了解LG的其他产品,可以与我联络peisunlg@163.com

网友D:
价格便宜

楼主:
谢谢,我找资料看看。我要开始设计了。“爽”不好理解,二楼的再给点使用经验吧

网友E(2009-03-03):
各位大侠,哪位有LG  K7M-DR30S 的编程手册

网友F:
上LS网站去下!!WWW.LSIS.COM.CN

网友G:
使用MASTERK120S,外观有点委婉!

网友H:
还可以吧!用了不少120S 60点的,做一般设备还可以。

网友I:
还可以,我们公司有50多台设备在使用,从DOS的到现在都有,感觉挺好,挺直观的。

网友J:
还算过得去吧。不过,我只是做过一般的顺序控制,没有做过高速控制。这高速控制方面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K:
LG PLC做一般控制还可以,涉及到高速计数、高速脉冲、通讯之类的功能,就不算太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LG PLC做一般控制还可以,涉及到高速计数、高速脉冲、通讯之类的功能,就不算太好了。

所以還是不要學 LG,還是學點別的好了。

网友M:
我就用的LG感觉还是挺好的

网友N:
我也用的LG感觉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