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5-03-30):
我想选用一种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能实时显示被测量点的温度值。该温度传感器的工作电压希望是24V,希望大家能帮我一个忙。我比较急。 另外我还需要一个测量环境温度的传感器,也能实时显示环境的温度值,要求工作电压也为24V同时线路长度要求达到20米。 谢谢大家

网友A:
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温度范围、目标大小、目标材料?

网友B:
我用过 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是西安电仪的,同时这家公司还有温度变送器,但是我对它不太了解。

网友C:
1.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可选用红外线温度传感器 2.测量环境温度的传感器一般PT100热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范围; 0-100度,并要求对测量的温度值进行显示。测量的对象是轴瓦直流电机的油腔温度。

网友D:
有红外线测温的,可惜价格有点高

网友E:
能否画出轴瓦直流电机油腔的结构,以便回答

网友F:
油腔温度和润滑油温应该一样吧,PT10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