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bview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怎样释放内存?

楼主(2005-03-30):
我用labview做的处理udp数据的程序运行了3个小时以后,整个计算机就特别慢,cpu(p4-2.4GHz)到了80%,内存到了476M,不过将程序重新开始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请问怎样才能使它长时间的运行?是不是可以在程序中加释放内存的控件?怎样加?

网友A(2012-11-21):
7年后,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啦!在编程中设了串口收发函数,从一个串口上自发自收,但是前几次运行速度较快,再到后面就特别慢,请问各位大侠们该怎么解决?

网友B(2013-09-14):
循环内加定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