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方案,紧急求助

楼主(2005-03-30):
目前需要设计一个拖动装置,能够以10mm/min-50mm/min的速度对一个试验件进行拉伸,加载速度通过预先设定;拉伸过程中,可以保持加载状态悬停;绝对定位精度0.1mm;加载力0—1500KG。 如果采用伺服电机+电动缸+旋转编码器来达到这个功能,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能否直接利用计算机实现对伺服控制器的控制?仅仅需要做启动/停止/和速度设定即可。 计算机上所用的组态软件是北京力控的组态王,目前还有一些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入/输入模块可以使用,如果能用这些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出模块实现对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就太好了。 我做这项目完全是义务的,因为我以前主要做一些智能模块和组态软件方面的工作,这次想尝试往伺服控制方向发展,遇到了很多的疑问,盼望您的回复! 再次感谢!

网友A:
组态王是亚控的,,,力控是control x,,,可以通过计算机控制,不过最好不要用组态软件,自己用vb编吧,你得控制位置,所以你得DA模块用不了,如果你只用速度控制的话可以用你得DA模块。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如此说来用D/A模块进行速度控制是可行的,那我要做位置保持的时候把速度调整为0不是就可以了? 看来还是要抛弃组态王,用VC重新做一套控制界面,偷不了懒阿....

网友B:
“那我要做位置保持的时候把速度调整为0不是就可以了?” 不可以,速度不可能真的调整到零,只能是很接近零。短时间问题不大,但时间略长一点,就可以发现电机的位置变化了。 如果用D/A模块来控制,就必须有计数卡来接收编码器信号,监视电机的位置。

网友C:
可以实现 用一个触摸屏,一台PLC,一个伺服驱动模块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实现。电机上要加一个速度环和一个位置环。

网友B:
很多伺服都有通讯口的,可以直接与串口通讯(不过,通讯线和通讯协议一般不直接提供)。

楼主:
我的回复怎么不见啦

网友D:
“不可以,速度不可能真的调整到零,只能是很接近零。短时间问题不大,但时间略长一点,就可以发现电机的位置变化了” 请问:这时速度接近“0”,但位置已经移动,怎么样把位置拉回?(软件控制方法)我就是在这个定位上深感头疼,还请指点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E:
伺服系统中,外环是位置控制在位置为零时速度才会停,通常伺服单元本身带有位置环,只需设定位置即可。对于位置控制最好用通讯方式数字给定,以免AD、DA模拟量干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