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基础知识

楼主(2005-03-30):
大家好,最近在登记实验室设备时,意外发现了三菱交流伺服系统,HC-SFS52伺服电机,500W/2.39Nm,并配MR-J2S-60A伺服驱动器和配套标准附件,小弟我从没接触过伺服电机,连基本的关于伺服电机的知识缺乏,为了完成验收任务,正在查一些资料和书籍,时间紧急,问以下弱智问题,见笑了: 1)HC-SFS52伺服电机和MR-J2S-60A伺服驱动器的两者各自功能和特点? 2)HC-SFS52伺服电机是通过什么控制的,控制量和被控量是什么,它们的范围是多少? 3)MR-J2S-60A伺服驱动器是怎样完成驱动任务的?(麻烦各位老师简单舒术一下) 4)完成整体设备的功能需要哪些软件或硬件?驱动器和电机怎样接线的?操作步骤怎样? 5)急寻相关中文资料。 如有熟悉此产品的,希望能留下您的QQ,信箱,电话等谢谢

网友A:
您这5个问题,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要把三菱整本手册都贴上来也不够。以下为入门级,或者说,门外级答案。 电机的功能就是转动,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器的功能就是根据控制信号,为电机提供电能,伺服驱动器还会根据电机的实际运动情况对输出进行修正。 接线方面,有驱动器到电机之间的动力线;电机到驱动器之间的信号反馈线;驱动器的电源线;驱动器到其它控制器之间的控制信号线。 更详细的内容,就要看三菱的手册了。 三菱的中文手册,自助资料库里好象有。

楼主:
不好意思,说明书一时看不懂也拿不准,再把弱智问题具体一点,有点罗嗦,见谅: 1)我有三条线,一个比一个重,相同点就是三条线一头都有17个孔,另一头都是类似串口的接线,最重的和次重的完全一样(除了长短和重量,17个孔处标有20-29S);不同点就是最轻的17个孔处颜色与其它两个不一样,标有20-29SF,我现在就想问,这三条线怎样接,两头都接到哪? 2)CN2与编码器相连,但编码器好像只有9根针,我现在没这样的线,如果用17个孔的线代替,不知用上述3条线中的哪一条? 3)CN1A和CN1B,与数字I/O信号连接,不知这是什么性质的数字信号,接到什么地方,用什么线? 4)CN3与通讯指令装置连接(RS-422/RS232C),模拟量输出接口,不知是不是连到个人PC上,好像附件中没有提供类似的线?

网友A:
您还是认真把手册看一遍,自己尝试吧。您甚至不能把三根线有什么区别说清楚,让人怎么回答呀。 一般来说,卖伺服的时候,不提供线也很正常,只要把驱动器和电机上的插头都配好就可以了。尤其是通讯线,通常是要单买的。 从没接触过电机,让您验收一套伺服,还真是够难为您的。

楼主:
我的任务就使伺服电机能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不需其它功能,CN3好像是接计算机串口的,就是没这种线。

网友B:
二子先生我的困难跟您是一样的,而且我还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我很痛苦,刘老师您能不能详细指点我一下啊!我的QQ 348863711

网友A:
除非你能把这套伺服拿给我,否则就自己动手吧,通讯线去向三菱买,顺便买一套通讯软件。

楼主:
线自己做,没问题,就是通讯软件还要单独买,晕,以后再也不买日货了,买西门子的。我的任务实在太重,太杂,以前遇到问题我都是自己琢磨,慢慢做,虽然时间花的多,但最后都过了。现在时间实在不够用,苦呀..................................................

网友C(2005-08-03):
二子啊 你有伺服放大器 和电机了 还得一个带 位置控制的PLC就好了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了

网友D:
通讯电线很容易做呀, 只需要3跟电线, TXD, RXD, LG. 做的时候注意TXD, RXD要交叉连接就是了, 那个控制软件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 安装后就可以用了, 我试了很多功能都很正常.

网友E:
我有你要D资料,在FTP中 下载1: FTP地址:hzg.dns0755.net 账号:plc 密码:plc 端口:21 我的个人网站:http://hzg.d68.zgsj.com/

网友F(2005-10-10):
三菱的东西刚刚接触就是这样没有头绪,不过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G:
多动动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