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基础知识

楼主(2005-03-30):
大家好,最近在登记实验室设备时,意外发现了三菱交流伺服系统,HC-SFS52伺服电机,500W/2.39Nm,并配MR-J2S-60A伺服驱动器和配套标准附件,小弟我从没接触过伺服电机,连基本的关于伺服电机的知识缺乏,为了完成验收任务,正在查一些资料和书籍,时间紧急,问以下弱智问题,见笑了: 1)HC-SFS52伺服电机和MR-J2S-60A伺服驱动器的两者各自功能和特点? 2)HC-SFS52伺服电机是通过什么控制的,控制量和被控量是什么,它们的范围是多少? 3)MR-J2S-60A伺服驱动器是怎样完成驱动任务的?(麻烦各位老师简单舒术一下) 4)完成整体设备的功能需要哪些软件或硬件?驱动器和电机怎样接线的?操作步骤怎样? 5)急寻相关中文资料。 如有熟悉此产品的,希望能留下您的QQ,信箱,电话等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现在的驱动器和马达的各种连接线都没有,再加上你以前没接触过,那就有点麻烦。 MR-J2S-60A驱动器上的CN1A CN2 CN3 都是有专用连接电缆的。CN1接口用专用连接线对应三菱的定位模块。也可以使用中继端子台连接其它的脉冲输出单元如:FX-2N IPG也可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及控制卡。关于线号连接可去相关的网站下载。使用伺服设置软件可以修改伺服的参数及机械、增益调整分析及测试运行。

网友B(2005-08-19):
你最好选一块三菱FX2N-10/20GM,作为伺服控制器。 你所需要的电缆在手册上都有说明,可根据不同方式焊线。 所问的问题在手册上都可以得到解答,若没有手册可到工控网上当。

网友C(2006-07-11):
我不太熟悉这个系统。也想学学。

网友D: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搞定的事情,需要定位单元FX2N-10(20)GM,还有它的专用电缆和端子台,才可以进行接线,当然你要是有说明书的话自己接线也可以,只不过麻烦了些

网友D:
去网上下载吧 www.5130cn.com或者www.mitsubishielectric0automation.cn

网友D:
刚才写错了,应该是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网友E(2006-09-06):
感谢阳光大侠!我在你公布的三菱网址下载到了MR-J2S的使用手册.

网友F:
恩,看手册吧,比一般的教材都好

网友G(2007-04-28):
可以给我一份吗?yunhai2006@163.com.谢谢!

网友H(2007-07-10):
又见发邮箱的人了,,这简直成了工控网的一大景观

网友I(2007-08-14):
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J(2010-06-17):
简单动起来用个P 10GM 难道不闲麻烦?唉  直接用个PLC发脉冲不就可以了

人家本来就不会  非要弄那么麻烦干什么  还用10GM  你不看看这年头有 几个用10GM的 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网友K(2011-03-03):
看下手册吧 ,   都有..............................................

网友L:
先看看手册吧,然后自己把图整理出来,接好线,上电试试。

网友M(2011-04-21):
用PLC加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吧

PLC要用晶体管输出的,脉冲只能在Y0和Y1输出,一台电机用一个输出就行,位置控制可以用脉冲+方向(Y0+y2),y2可以任意的哦。关键是驱动器和PLC、编码器和驱动器的接线要做好,驱动器也要进行设置的;工作量大,有难度,初次接触会折腾几次。掌握了就行。搞这个软件、硬件多要能自己动手才好。

网友N(2011-11-08):
可以给我一份吗?LUYM1380@163.com.谢谢!

网友O:
HC-SFS52伺服电机怎么能和MR-J2S-60A伺服驱动器匹配?三菱伺服在电机和驱动器匹配上是很严格的,500W的电机能和600W的驱动器配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P:
连接还是小事情,关键是程序怎么编?!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Q(2012-04-05):
三菱伺服匹配是很严格的,MR-J2S-60A 就只能配HC-SFS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