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要求的字符类型是什么?

楼主(2005-03-30):
modbus对数据要求 十六进制,ASCII 字符0...9,A...F 你能理解这句话吗?表示是字符'0' ~'f'还是表示0000 0000 ~0000 1111?

网友A:
由于我不懂modbus,我纯粹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 Modbus对数据的要求,一是十六进制;二是ASCII字符。

网友B:
表示是字符'0' ~'f'还是表示0000 0000 ~0000 1111? '0'->49->0011 0001 'f'->66->0100 0010

网友C:
16进制处理

网友D(2006-04-04):
就是将二进制数转换成ASCII码
比如你要发送的二进制数是01101011B
也就是6BH,转换成ASCII后为36H和42H
高地位要分开发

网友D:
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比如你要发送的二进制数是01101011B也就是6BH,
要是你用ASCII方式发送的话就要高地位分别转成ASCII码再发
也就是36H和42H
36H为6的ASCII码,42H为B的ASCII码

网友E:
modbus调试软件推广,有要的wdo_10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