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3-30):
各位大侠:请教ABB变频器ACS400,30KW出现故障号FL9,要如何解决,急急!!!

楼主:
我知是电机过热,变频在3HZ左右时输出电压不稳定,请教!!!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模块不太正常。

楼主:
李工:请问模块不正常是否要更换,是整流模块还是逆变模块

网友A:
是逆变模块,驱动电路信号正常则换模块试。

网友B:
我感觉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变频器长时间在低速下运行,而电机负载过重,以至于变频器输出电流高,而引起变频器作出电机过温的保护.你可以尝试调整"电机负载曲线"这组参数.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运行时电机电流是否正常?用钳表测一下。

网友C:
你们好,谁有西门子PLC的变频器梯形程序发一份给我. 谢谢 henry.zang@markpeak.com

网友D(2005-06-18):
由于我公司现在大多使用ACS600和ACS800的产品,对于ACS400我不是很明白,可是我又是负责这一块的,想向大家请教,当ACS400变频故障被电工复位后,在事后我想看它的变频故障指示,怎么办?

网友E:
to浪子文:ACS400最后出现的故障代码信息储存在0128-0130里

网友D:
SPWM,你好: 谢谢的你的提示,我是想说的是,我能不能像用ACS600或者ACS800一样,在事后查看被复位的故障代码,怎么查看?

网友F:
建议你还是用电梯专用变频器比较好。(因为专用的他就是为电梯所设计的,它调试方便,舒适度也好,而通用的光参数就让人头疼,并且整体性能上还是稍差点。毕竟它是通用的,它只是全而不精。) 一般来说更换不同型号的变频器,PLC 都需要稍加修改,但看你这么精通PLC,相信对你来说一定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这两台变频器的输入所需信号和输出信号相同,那么就无需修改PLC程序了。 我是搞电梯的,可以交流 13811096207

网友G:
我前几天刚修了一台22KW的ACS400供水的,经常报FL9,开机半小时左右就报故障,我没检查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最后换了输出模块,它居然好了!拆下的模块没有测出问题。

网友H(2009-09-05):
我有一台ABB140  1.5kw  模拟输出4~20AM不正常.用电流表直接量4~20MA正常,加250欧姆电阻最大只有15MA. 请教!!!

网友I:
应该是输出模块的事,看看三相输出平衡么

网友J(2009-10-10):
ABB变频器的温度传感器是放在逆变模块附近的,所以应该是逆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