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集板工作几小时就罢工

楼主(2005-03-31):
我是菜菜鸟,恳请高手能给一点建议。 我用Datatranslation 的DT9835,http://datatranslation.com/products_hardware/prod_dt9835.htm 96个数字I/O。 最初试验时只接了6个输入,板子工作尚可。现在接入90个数据点后,运行几个小时就会罢工。罢工的症状是每个端口都清一色输出“1”。最初我想大概是散热不好,开箱加风扇,但还是没有改进。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个我解决问题的方向。还有这应该是硬件问题吧,我如果试图换软件是否徒劳? 先谢谢啦!

网友A:
换块板子试试吧lsgisme@sina.com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不是搞技术,无法解答你的疑问,不过泓格的板卡还不错,您可以考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