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加热到一定温度并恒温保持±0.5℃

楼主(2005-03-31):
各位高手: 急于请教各位要将一种气体加热到一定温度并恒温保持±0.5℃,而这种气体的流速是在变化中,可以用什么方法办到.PID行不行.谢谢!fslbin@yahoo.com.cn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是管道的话还可以用加热带;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C:
普通PID不行,必需把气体的流速参数加入,可用带串级的PID控制器!

网友D:
对,可用带串级的PID控制器(如:xmpa7000),把气体的流速作为前馈输入、、、

网友E:
高手,能不能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