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教高手

楼主(2005-03-31):
我的电脑怎么不能安装wincc5.1?系统是win2000 nt版,提示说要service pack 4 才能安装! 我下载了service pack 4却不能安装,求教各位大虾怎么办?

网友A:
是Win2000 SP4 不是nt SP4!

楼主:
下载了win2000 sp4!安装的时候它老是说有一个文件正在使用!然后要求退出!

楼主:
“另一应用程序已被打开或正在使用c:\winnt\system32\drivers\atapi.sys,请关闭其他应用程序然后单击重试” 以上就是安装时跳出了的提示,我在安全模式下也不能安装!我在任务管理器中把能结束任务的都结束了也不能安装,是不是我的系统有点问题????

网友B:
肯定你的系统有问题,5.1在sp3下就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