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请教,用FP0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编程

楼主(2005-03-31):
大家好!请问大家,用FP0通过驱动器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编程应该用哪条指令呀?要通过D/A转化来调速!谢谢!kurry@eyou.com

网友A:
驱动器的类型?有没有说明书、参数等技术资料?

网友B:
用PLC的PWM功能是否可以实现,有没有人作过这方面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