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控制

楼主(2005-03-31):
各位好!我是一位绝对的新手,但对控制很着迷,有哪位大虾能帮帮我回答下面这个对你很简单的问题好吗? 某液体管道压力控制相关现场设备(变送器\执行器)均安装到位,想通过组态软件来实现远程监控,需要哪此硬软件,一步步地该做些什么? 问这么低级的问题很惶恐,请原谅!

网友A:
chenzzz: 您好!您的问题已经转交给相关人员处理,如有疑问请致电:010-62979682-214咨询。谢谢!

网友B:
简单,可以用siemens pcs ; wincc + step7实现 013833012378

网友C:
要看你实现控制的点数有多少?而且控制到什么程度?具体到如何控制?要说明工艺最好,这个太笼统. 如果简单的讲,就用"PLC+组态软件"即可实现; 另外也可以采用PLC+触摸屏(适用于控制点数少而且简单的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