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污水处理原理

楼主(2005-03-31):
求助: 有谁能告诉我,用PLC在污水控制中的控制原理和控制的工艺流程。

网友A:
PLC在各行业中的控制原理与系统硬件结构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主要是选用传感器随控制变量的不同而有变化,以及因控制不同的设备而选用不同的执行机构。 污水处理工程中采集的工艺参数主要为水池的液位信号、pH/ORP、溶解氧DO、SS、COD等,经变送器转换为4^20mA信号或以域值开关量的方式输入PLC;受控设备主要为风机、水泵等,市政污水厂工程由于投资宽裕会较多的用到电动阀门及计量泵。

网友B(2005-11-10):
到书店去看,有很多

网友C(2008-04-22):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我记得热电技术联盟上有,你去看看。

网友:
水处理要分情况而定,主要是处理几个内容:有毒离子,酸碱性,磷等富养成分及一些非溶解性悬浮。

至于原理太多。

网友E:
主要是水泵的控制,以四台泵为例,一般为三用一备,控制思想为:根据液位值来控制水泵的运行台数,当高到一个液位值加开水泵,当低于一个液位值时间后,减少运行的台数,关键在水泵要轮序,即开泵时要开运行时间短的,停泵时要停时间长的。

风机因为设计道现场的很多因素,通常和现场的控制系统相连接,能够监视风机的运行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F:
污水处理的自控联决于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