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问题。

楼主(2005-03-31):
对ABB系统进行程序修改、输入输出点更换、修改ai点报警值、控制画面操作等,能否产生日志文件来记录,如果可以,怎么实现?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好像不行吧,如果要防止误操作,就把CBF设上密码吧

网友A:
好像不行吧,如果要防止误操作,就把CBF设上密码吧,反正程序下载,会有日志文件出现

网友B:
可以手动填加

楼主:
怎么实现呀?

楼主:
你好“七夜”,我用的也是ac400,只不过很肤浅,请教一下如何填加日志,谢谢。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使用AuditTrail即可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