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关于"PLC配料系统的控制"

楼主(2005-03-31):
各位: 求助"一个PLC动态配料系统,系统主要完成对四路(或更多路)PID控制,系统既可以由上位机开机也可以完全由PLC手动控制. 上位机(PC)完成对配料总量按比例下达给定值,延时的设置,历史数据的保存与查询,瞬时值的显示,累积的显示,PID参数的调整,报警等.而下位机主要完成对给定值(上位机传送来)与反馈值(压力与速度的成积)进行PID运算调节输出(标准信号0~5V,4~20MA), 主要问题是怎样设计手动与上位机的控制,手动方式下怎么设定给定值(上位机坏) 请各位大师指导指导,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手动方式下,由电位器调节 自动方式下,由上位机输入 方式切换由钥匙开关完成。

楼主:
电位器调节不方便且不直观,要用一个模拟量,给定值最好是输入的一个单位量比如(公斤)吨等

楼主:
就是输入不用到I/O 由键盘或什么输入设备直接送入PLC的给定存储器

网友A:
用西门子的HMI、WINCC作为上位机 输入给定值 手动方式下电位器调节,设定给定值,可以不受上位机 的影响

网友B:
手动可以用拨码开关.

网友C:
类似的项目我做过很多 如果你搞不定的话,可以联系我 很愿意和你共同交流,合作愉快 我在上海 penglei001@hotmail.com penglei-djtech@163.com 最好能把具体的要求发给我 然后我们可以电话联系

网友D:
脱离上位可以用电位调节器或多位拨码开关来实现不过是短期行为。可以用一个文本显示器如:TD200,输入设定值

楼主:
本项目其实就是水泥,陶瓷厂等皮带秤配料系统工程,相信做个陶瓷厂配料系统的都会对工艺很了解,以前都是由单片机仪表控制,但不灵活方便,但现在改为PLC控制,要求必须灵活,方便,简单,易于操作维护.对于了解工艺且PLC是高手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做,就看做出来是否灵活.

网友A:
手动输入用仪表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