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中使用控件combobox?

楼主(2005-03-31):
如何在wincc中使用控件combobox?怎么向它填写内容?请教各位高手。 feng_dm1@163.com

网友A(2007-11-02):
如何在wincc中使用控件combobox?怎么向它填写内容?请教各位高手。
急!!!!!!

网友A:
如何在wincc中使用控件combobox?怎么向它填写内容?请教各位高手。
急!!!!!!
gaosuping@portqhd.com

网友B:
只能用VBS给他填写内容。

网友B:
Dim choComboBox
Set choComboBox=ScreenItem("ComboBox1")
choComboBox.AddItem "选项1"
choComboBox.AddItem "选项2"
choComboBox.AddItem "选项3"
        .
        .
choComboBox.AddItem "选项n"

网友C:
呵呵,各位使用这些软件就不会VB吗?

网友D(2007-12-26):
选项通常是预先设定的,怎样组态这些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