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一个关于step7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5-03-31):
小弟使用step7编程,出现如下问题: 编完功能fc13后,复制,rename为fc14,在fc3里先后调用fc13,fc14,同时使能,结果fc13正常,fc14不正常,表现为置位线圈置位后,不用复位线圈得电,置位线圈失电即能让其失电 急切求解,来往大侠多多帮忙,多谢!

网友A:
指令按顺序执行时,fc13和fc14不会被同时执行,而是按你的编程顺序执行,同一个输出地址在两个FC里都有,最终结果以后执行的FC为准。

网友B:
是的,我也认为fc3调用fc13和fc14,有复制后改名输出还是同一个重复了。还有就是看一下f13的具体功能了。

网友C:
多看step 7有关的资料,不要凭感觉编程,要不然产生的错误不好解决,若你认为有必要的话,请将你的程序发过来,本人愿提供无尝帮助。siement0393@sina.com

网友D:
使用输出指令注意在同一个周期内如果对同一个标志位或输出点有多于一个的输出指令则以最后一个为准。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差不多的情况: 同时使能两个fc,两个fc逻辑相同,输入置位temp变量,temp变量驱动输出,两个fc的输入输出都没有重复 问题: 第一个fc有输入的时候,第二个fc也有输出了! 很简单的程序,每个fc 3 个network,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
看了楼上诸位的回复,就是说,同时使能的情况下,temp变量也存在冲突的问题,fc13的temp1会被fc14的temp1刷掉?

网友E:
需要正确理解TEMP变量的生存周期,

网友F:
应该是双线圈问题,PLC扫描以最后执行结果的输出。这是所有PLC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G: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也很奇怪!看来对TEMP变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将TEMP变量换为M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