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加热炉的自控制部分该选择什么样的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5-03-31):
小弟刚接到一个活,需做一个加热炉的自控制部分,需如下三个温度检测点,一是,烟道温度,最高温度为300度,二为油水混合物管道温度,最高温度为150度;三为换热器温度,介质为蒸汽,最高温度为200度。我原计划使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直接将4-20mA电流信号送入控制柜PLC中,但同事认为使用一体化温变不合适,因为温度高,变送器部分易坏。他建议,在现场就使用热电偶传感器,然后在柜内用温度变送器即可,这样更为可靠。 我想就这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小弟是第一次做这类工程,第一次选表,所以还请大家帮忙选选,有哪家的产品质量可靠些?选用温度变送器还应考虑些什么?谢谢了

网友A:
现场离柜有多远?

楼主:
控制柜与炉体在一个房间内,大约有十几米远,谢谢周公!另外,如果测温元件采用热电阻,是否可行?我的同事认为热电阻易断,不如热电偶好。

网友B:
在现场就使用热电偶传感器,然后在柜内用数显表变送器即可,这样更为可靠直观。

网友C:
你的最高温度才300,选用热电偶精度不合适,热电偶适用高温,精度一般为1度,热电阻适用于低温,精度可以达到0.1度,烟道的可以考虑用T型热电偶,其它两个选择热电阻就可以了。另外,在你安装的位置的环境温度如果不是温度很高,没有超过100度,可以考虑一体化温变,如果温度过高,你可以将热电偶信号或者热电阻信号直接引进控制室,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做控制系统的?一般PLC可以选择直接接收这样的信号,如果只能接收模拟4-20MA信号,可以在控制柜内加一个温度检测的隔离栅,将mv或电阻信号转换成4-20MA信号接入控制器内。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022-83988148

网友D:
老头子分析得很对也很有经验,热电偶还有个冷端温度补偿的问题,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它的误差也在加大,所以低温的尽量用热电阻的测量好了.

网友A:
上面说的对: 低温的尽量用热电阻的测量 PLC可以选择直接接收热电阻信号的模块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回复,现在我是清楚多了,谢谢! 控制系统准备用PLC做

网友E:
塞外 推荐一款I/O模块S1104,热电偶,热电阻信号及标准电流电压信号混合输入,设置选择,提供热电偶内部、外部和指定补偿,工程量 值输出,RS485接口,MODBUS-RTU协议,即可用于PLC的I/O扩展,又 可直接与各种组态软件相连接。 详情上:www.xmson.com.cn E-mail:xmson@xmson.com.cn 010-62241752-20

网友F:
塞外,我公司是专业做热电阻,热电偶的,又兴趣可以联系一下 02164859297胡军

网友G:
塞外,你好!我公司做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同时兼做仪表及生产热电隅,给你推荐一款调节器日本山武的DMC50(兼具PLC功能),此模块在多冲量调节功能上是全世界一流的,特别好用和稳定,根据你的项目描述,很适合于这个项目,我们已用它做了多个类似的系统,效果良好,如有兴趣,不防一试 南京02584891001-24刘岩山

网友H:
我也觉得热电阻测温比较好,你说的那个温度用热电阻测比较准确,不过如果用热电阻直接接PLC的模拟模块应该很贵,楼上说得S1104用过,还行,如果你用西门子s7200他会提供通信的,不过要是别的PLC你就得自己编了,如果你的控制柜还有变频什么的,你也得自己编通信程序。不过你打算怎么通过PLC的PID来控制电炉?控制加热时间吗

网友I:
你这种自控装置相当于一个实验室小型控制装置,只在一个房间内布置,三个温度模拟量信号、输出PID时间比例控温(其他报警信号、超温保护信号等DI/O)加起估计32点以下足够,建议你自己先排列控制信号表,统计好各类输入/输出信号类型,然后在设计下部方案。 变送器模块、板卡等上面提供的都可供选择,控制端设备目前也有很多,有直接使用工控机类型、嵌入式平板控制器(触摸屏嵌入式编程)、PLC带显示仪表等多种方式,不知道你预算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