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直流电控制交流电(可不可以在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通直流电)

楼主(2005-03-31):
如何用直流电控制交流电(可不可以在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通直流电) 有一系统,无法取得交流电源 利用变频器将直流电(240VDC)逆变成交流电(380VAC,40KW),交流电的输出段需加加一接触器. 刚开始准备用直流接触器,但是体积太大. 准备用交流接触器. 想在控制线圈通直流来吸合交流接触器.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你要是想知道有没有直流线圈的接触器的话,答案是:有.

网友B:
不可以,交流线圈和直流线圈的匝数差别很大和磁场方向和吸合力矩也不同。不但吸合不了还会把交流线圈烧掉。

网友B:
你可以用电子线圈接触器,交直流通用啊。体积也不大,只不过价格贵点

网友C:
你可以先用一个直流小中继(如plc用),用直流电控制线圈,其常开触点接交流电,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交流接触器主触点接你的交流电. 空间应该够, 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