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nManager的LonWorks/IP 852最新解决方案

楼主(2005-03-31):
好消息: LonManager DDE Server(或者LonManager API)的用户,现在可以使用LonManger DDE Server(免费)或者LonManger API(免费),通过LonWorks/IP(EIA852)路由方式,访问LonWorks网络。 具体解决方案:LonManager DDE Server(或者LonManager API)运行EIA852网络接口,通过以太网L-IP(全球第一个EIA852标准路由器),和LonWorks网络互连,无需改变现有应用程序。 备注: L-IP和i.LON600 均为EIA852路由器。 i.LON600需要LNS网络工具配置和运行;L-IP可以通过LNS网络工具配置和运行,同时也支持智能交换,即插即用,无需任何网络工具。 L-IP Config Server运行在其中一个IP信道的路由器上(嵌入式);i.LON 600 Config Server需运行在PC机上。 L-IP和i.LON 600可在LNS网络上互操作,L-IP可配置和管理i.LON 600;i.LON Config Server也可配置和管理L-IP. i.LON600不支持LonManager网络操作系统;L-IP和网络操作系统无关。 i.LON 600和L-IP都支持NAT(网络地址翻译) i.LON600不支持远程分析诊断;L-IP支持远程分析诊断。 ......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A:
“具体解决方案:LonManager DDE Server(或者LonManager API)运行EIA852网络接口,通过以太网L-IP(全球第一个EIA852标准路由器),和LonWorks网络互连,无需改变现有应用程序。” 是不是一定要用L-IP,用i.LON 600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