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并联??

楼主(2005-03-31):
两台相同品牌的变频器,设置一样的参数,同时并联运行,带动一台电机是否可以。

网友A:
很有创意,我认为不行。

网友B:
还有输出电压相位同步的问题!

网友B:
前天我买了同样的两双皮鞋,想同时穿在我的脚上,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B:
这情况就象两台并网的发电机,要严格控制相位同步。

网友C:
不大可能! 你怎样控制变频器同时运行,并保证相位同步。

网友D:
理论上可能能实现,但...不是所有理论上能够实现的在实际中就一定能够实现。也许花费的代价远比重新购买一台花费的。你是搞研究的吗?如果是搞学术,到可以尝试解决相位问题,如果只应用,那就算了。

网友E:
可以,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了,不过不是楼主讲的怎么简单。 直流母线并连,输出并联。同时通过通讯接口相连协调相位及IGBT开关等。作为一些低压大功率变频器早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