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DP接口的绝对性编码器

楼主(2005-03-31):
转载 各位老师,请教在plc中如何处理作为位移传感器的绝对性编码器的信号?情给予指点 用图尔克的EAM型,多转绝对型,PROFIBUS通讯,如果是SIEMENS PLC,在PLC中如何处理数据,需要对编码器清零吗,DP通讯怎么做,MOV可以吗。那位高手帮帮忙。谢了。

楼主:
对于带DP接口的绝对性编码器,同样是将其作为一个DP从站进行组态,假如使用STEP7,先装绝对值编码器的GSD文件,在硬件组态中设置绝对性编码器的总线地址和自动分配数据, 在编码器上将拨码开关设置与硬件组态一致的地址;读数使用 PID***。 对于类型1的设置相对零位是在程序中加减偏移量;对于类型2的绝对值编码器既可以采用类型1的方式,而且可以采用编程方式设置绝对零位。

网友A:
斑竹.可以告诉我PLC里的程序怎么做吗?

楼主:
对于TYPE 1型很简单,PID***读出编码器的绝对值,通过人机界面设置一偏移量(或程序中设置),假如编码器读数为56780,而你想设置该位置为相对零位,那么将偏移量设为-56780,就可以了;但是使用该类型编码器时,你使用的数据范围应该在0 -- 4096*8192 之间,否则会出现数据跳变,引起错误发生 对于TYPE2型稍微复杂点,根据具体编码器说明书来编程,各厂家有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