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6伺服电机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05-04-01):
现有PY6-5.5KW电机,采用Q系列驱动器。带一偏心轮负载,用手操器运行正常。 但在位置脉冲控制模式下同样的运转频率却不能正常工作。系统报错为41H(过载)。位置脉冲控制模式在空载下电机运行正常。是否为负载与电机惯量比设置不合适呢? 负载的轴承摩擦系数较小,有一小手指即可推动,但偏心轮负载惯量较大。 如何排除故障请指教

网友A:
1: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故障 办法:更换伺服驱动器 2: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 办法:更换伺服电机 3:有效转矩超过额定转矩 办法:1)监视电机生成的转矩,使用估算的有效转矩(Trms)来检查有效转矩是否超过额定转矩。2)或者通过载荷和运转条件来计算有效转矩(如果有效转矩比额定转矩大,检查运动和载荷条件,或者更换大容量电机)。 4:驱动器和电机组合有误 办法:检查电机型号是否符合伺服电机 5: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 办法:检查抱闸连线是否有误,如果正确就需要更换伺服电机(电压要根据指定方式使用)。 6: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U、V、W相接线不正确 办法:检查错误连线并且更正 7: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U、V、W相接线中的一相或全部断开 办法:检查错误连线并且更正 8:机械干涉 办法:检查运转条件和限位开关 9:编码器脉冲数设置和电机不符 办法:使它和电机的编码器脉冲数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