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热电阻说明书

楼主(2005-04-01):
急寻电子档说明书。

网友A:
热电偶、热电阻的使用比较简单。只要搞清楚原理,一般不需要说明书。 订货时把规格确定好,各家型号规格可以在他们网站找到。

网友B:
能不能讲一讲热电偶、热电阻的工作原理。

网友C:
温度传感器概述 一、温度测量方法 根据温度传感器的使用方式,通常分为接触法与非接触法两类。 (A) 接触法 由热平衡原理可知,两个物体接触后,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达到热平衡,则它们的温度必然相等。如果其中之一为温度计,就可以用它对另一个物体实现温度测量,这种测温方式称为接触法。其特点是,温度计要与被测物体有良限的热接触,使两者达到热平衡。因此,测温准确度较高。用接触法测温时,感温元件要与被测物体接触,往往要破坏被测物体的热平衡状态,并受被测介质的腐蚀作用。因此,对感温元件的结构、性能要求苛刻。 (B) 非接触法 利用物体的热辐射能随温度变化的原理测定物体温度。这种测温方式称为非接触法。它的特点是:不与被测物体接触,也不改变被测物体的温度分布,热惯性小。从原理上看,用这种法测温无上限。通常用来测定1000℃以上的移动、旋转或反应迅速的高温物体的温度或表面温度。 ★ 热电偶工作原理及特点 ※ 工作原理 将两种不同的金属导体焊接在一起,构成闭合回路,如在焊接端(即测量端)加热产生温差,则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热电动势,此种现象称为塞贝克效应(Seebeck-effcck)。如将另一端(即参考端)温度保持一定(一般为0℃),那么回路的热电动热则变成测理端温度的单值函数。这种以测量热电动热的方法来测量温度的元件,即两种成对的金属导体,称为热电偶。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动势,其大小仅与热电极材料及两端温差有关,与热电极长度、直径无关。 特点 热电偶同其它种温度计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A.优点  热电偶可将温度量转换成电量进行检测。 对于温度的测量、控制,以及对湿度信号的放大、变换等都很方便。  结构简单,制造容易。  价格便宜。  惰性小。  准确度高。  测温范围广。  能适应各种测量对象的要求(特定部位或狭小场所),如点温和面温的测量。  适于远距离测量和控制。 B.缺点  测量准确度难以超过0.2℃。  必须有参考端,并且温度要保持恒定。  在高温或长期使用时,因受被测介质影响或气氛腐蚀作用(如氧化、还原)等而发生劣化。 ★ 热电偶材料 热电偶材料按分度号分为B、R、S、N、K、E、J、T及WRe3-WRe25、WRe5-WRe26,10个标准形式,尚有其它非标准丝材可供选择。 热电阻工作原理及特点 ※ 工作原理 工业用热电阻分铂热电阻和铜热电阻两大类。 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自身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热电阻的受热部份(感温元件)是用细金属丝均匀地双绕在绝缘材料制成的骨架上。当被测介质中有温度发生变化时,所测得的温度是感温元件所在范围内介质中的平均温度。 ※ 特点 与其它温度计比较,热电阻具有如下特点: A. 优点 • 准确度高。在所有常用温度计中,它的准确度最高,可达1mk。 • 输出信号大,灵敏度高。如在0℃用Pt100铂热电阻测温,当温度变化1℃时,其电阻值约变化0.4,如果通过电流为2mA,则其电压输出为800V左右。由此可见,热电阻的灵敏度较热电偶高一个数量级。 • 测温范围广,稳定性好。在振动小而适宜的环境下,可在很长时间内保持0.1℃以下的稳定性。 • 无需参考点。温度值可由测得的电阻值直接求出。 • 输出线性好。只用简单的辅且回路就能得到线性输出,显示仪表可均匀刻度。 B. 装配式热电阻的缺点 • 采用细金属丝的热电阻元件机械冲击与振动性能差。 • 元件结构复杂,制造困难大,尺寸较大,因此,热响应时间长。 • 不适宜测量体积狭小和温度瞬变区域。

网友D:
热电偶的使用寿命平均大概多长时间,最近我买了一批,测量温度大约在600度,一个月坏了6个,是不是这批质量不行呢?

网友A:
太湖浪子: 到位!此帖因你全面的解答而加为精华!! nig: 光看门前的鬼看不来大夫水平,买了多大一批一个月坏了6个?如果数量不多应该考虑质量问题。

网友E(2009-04-17):
测量温度大约在600度,一个月坏了6个?首先看你热电偶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安装方式、、、,这些都没问题,就是热单偶质量有问题了。我是专业生产热电偶的,欢迎来电咨询,黄先生:13733014296

网友F(2009-06-30):
引用 网友D:
关于热电偶的使用寿命平均大概多长时间,最近我买了一批,测量温度大约在600度,一个月坏了6个,是不是这批质量不行呢?

你要的是什么要求的热电偶,如想买到寿命6个月以上的热电偶可以联系本人,联系本公司电话号码:0758-6131362,找陈小姐或者蔺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