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连接伺服的触摸屏

楼主(2005-04-01):
各位大虾请快救救小弟!!我想选用一款触摸屏直接可以直接控制伺服电机(三菱HC-KFS23),还能和PLC连接(SIEMENS CPU226),请帮忙选型,

网友A:
先搞清概念,是PLC控制伺服的,不是触摸屏,PLC是用脉冲控制(位置控制)马达的,用HMI来设置PLC内部的数据(脉冲的数量和频率).离苏州近的话我可以帮你013915530823

网友B:
关键是要弄清楚你的那个伺服电机是否有通讯口,然后看是支持哪一种通讯协议,这样就能确定是否能和人机通讯了。

网友C:
用PLC带模拟量的就行,屏--PLC--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