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对直流电机的调速控制

楼主(2005-04-01):
小弟准备做一个直流电机的控制系统,用单片机控制晶闸管来达到调速的目的,不知是否可行? 若可行,大虾能否给小弟些方案或建议供小弟参考? 不胜感激!

网友A:
网上这方面的知识应该比较多啊?单片机实现直流电机调速一般是通过产生PWM波,改变PWM的占空比来实现的,不过外围电路需要自己搭建,如果自己不想搭建外围电路,你还可以改用ARM来代替单片机,当然前提是你选用的ARM芯片必须自带PWM的功能模块。为什么要用晶闸管呢?用光电开关不是很好的选择吗。

网友B:
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专用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比如L298之类的 电路很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 硬件方面呢?硬件接口如何做啊?有哪些相关书籍,可否推荐一些? 本人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有很多不懂得地方,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C:
“用单片机控制晶闸管来达到调速的目的”:看来不像是很小功率的直流电机,场效应管或IGBT可能比晶闸管更好用。 “用ARM来代替单片机”:用得着劳ARM的大驾吗?8位单片机就有带PWM功能模块的,如AVR单片机。 这儿有一个方案,与你的课题相近,供参考。 无刷电动自行车设计方案: http://www.sl.com.cn/DOWN/SLLG/SL077.PDF

网友D:
我的方案是通用型单片机(51),D/A芯片(8位,256级调速),然后是PWM产生器(TL494或者SG3524),MOS驱动单元(IR2110之类的芯片),MOS管,最大电流可以达100A(取决于MOS管的选择)。测速反馈来自测速电机或者是增量式编码器反馈。

楼主:
TellTruth: 能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或方案? pengyunlion@yahoo.com.cn 谢谢!

网友E(2005-08-02):
"用单片机控制晶闸管来达到调速"当然可行,采用相控晶闸管整流器,通过调电枢电压调速,不需用PWM斩控方式。不过晶闸管是半控器件,不要指望整流器输出电压太好。

网友F:
TellTruth:   能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或方案?   h3811840@163.com   谢谢!

网友G:
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选用先进的开关器件设计生产husq7926@sina.com.cn

网友A(2005-09-18):
"用单片机控制晶闸管来达到电机调速"当然可行,但电机运转不平稳,而且输出力矩很小。晶闸管调速,产生干扰很大,对元器件要求高,而且直流电机短路与过流保护无法实现,因此,应采用单片机输出10KHz不同占空比的PWM控制晶体管来实现直流电机调速。 本人从事这方面的设计很多年,前几年用带PWM的功能模块单片机来 设计,如PIC16C712,成本较高,现在用EM78P156代替PIC16C712, 输出10KHz不同占空比的PWM控制晶体管来实现直流电机调速,而且直流电机短路与过流保护措施较完善。 联系方法:E-mail:lujqg6518@sina.com

网友H:
可以,利用单片机控制触发的相位角,即可改变平均电压,达到调速的目的建议参考有关资料,这方面的资料也有不少。

网友I:
兄第有现成的直流调速斑买价格也不贵的

网友J:
我是学生,请问一下各位大侠,功率不是很大的话用大功率的三极管来代替IGBT,再用有PWM调制的单片机来控制,可行不?

网友K(2005-11-09):
to地球鸟:可以的,不过要选择速度高一点的三极管,而且要工作在饱和区,否则的话,发热会很严重。我用过

网友L:
D/A 和 494 是多余的,单片机可以直接出 PWM 波

网友C:
周公言之有理,“ D/A 和 494 是多余的,单片机可以直接出 PWM 波”; 但 TL494 还会带来其他一些保护功能,或许有用。 功率较小时可用现成的 IC 代替晶闸管,IGBT,功率三极管。

网友M(2005-12-14):
单片机对直流电机的调速控制
TellTruth
能提供详细资料吗?
zhouxin_78@163.com

网友N(2006-03-15):
用四个达林顿管构成经典的H网络,不必用L298驱动模块了!!

网友O(2006-05-17):
单片机输出PWM调制信号,然后通过SSR控制电机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P(2006-07-11):
我现在用的就是晶闸管调速,两个单相晶闸管组成的整流方式,驱动用三极管,放大用运算放大器,性能也很稳定,至今的销量已经达到了数千台。但是还是有个弊端,就是无法去掉那种噪音,有高见的朋友给予指导指导。或加QQ群;26344769

网友Q(2007-04-26):
如何用一个单片机控制输出可调呀差的三路电压!!!!
求各位大虾帮帮!
liukunkmz@126.com

网友R(2008-08-14):
其实很简单,AVR+IR2110+IRF场效应管就可以驱动直流电机了,而且功率可以作到很大,比如110V电机可以驱动10A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