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控制?

楼主(2005-04-01):
小弟准备做一个直流电机的控制系统,用单片机控制晶闸管来达到调速的目的,不知是否可行? 若可行,大虾能否给小弟些方案或建议供小弟参考? 不胜感激!

楼主:
能否通过单片机发不同的脉冲来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从而达到直流电机调速的目的? 谢谢!

网友A:
通过单片机发不同的脉冲来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要考虑到晶闸管的触发角的非线性的问题。

网友B:
最大的下载中心是不是牛比了点呢?

楼主:
如果晶闸管的触发与电源相位同步,是否可以解决你所说的触发角的非线性问题? scan:不好意思,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各位大虾,除了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不知还有什么好方法能实现单片机对直流电机的调速? 小弟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