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怎样用CPU224实现9个泵的循环投切控制?

楼主(2005-04-01):
我的想法是用FIFO,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既然知道FIFO, 用软件来实现非常方便, 那为什么不用呢, 实现的FIFO很简单, 主要是对指针的操作, 一个是首址,另一个是FIFO的长度, 指针就是针对这两者的操作,有什么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