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报警

楼主(2005-04-01):
请问一下,在ifix 做报警,有那个什么低,低低,高,高高.......,我就想要一个,比如就要一个高,怎么弄?

网友A:
数据库里改

楼主:
怎么改啊,我的qq号38326048

网友B:
那样的报警应该是针对模拟量标签的,在标签里面这些都有啊,具体怎么改 我也想知道???

网友C(2005-05-31):
打开数据库,双击想要修改的数据块,在“报警”李改

网友D:
要什么定义什么,不需要报警的为NO要的为yes,导入数据点的时候也可以定义

网友E:
如果想在运行时改,做个界面,用DATALINK,数据源是你那个点的 f_lolo等域,其实A域F域还有好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