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4-01):
现场运行情况有2台变压器,当一台电机在一台变压器上变频运行,频率到50HZ时切换到另一台变压器上工频运行,就切不了,PLC是AB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LTIVAR68空切可以带负载就不行 ?

网友A:
能具体点,什么变压器,plc控制切换吗? 是切不了,还是切后不正常工作? 考虑过相序吗?

网友B:
能否提供具体的电路图,考虑过相序,及电流过载情况吗?

网友C:
应该是相序上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D:
即使相序相同,如果相位相差太多,也容易过流。

网友E:
我同意imgg的观点,如果相位错位相序相同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F:
同意,检查过相序看下。

网友G:
各位说的不错,还有变压器的容量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