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相数如何区分?步进电机的细分是对电机本身而言还是对控制器而言?

楼主(2005-04-01):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相数如何区分?步进电机的细分是对电机本身而言还是对控制器而言?

网友A:
细分是把驱动器发给电机的脉冲信号进行了细分,比如不加细分每个脉冲信号电机转1.8度,加2细分,每个脉冲电机转0.9度。

楼主:
大家在讨论一下 , 相数又是怎么定义的?我原来听有的人说细分是对电机而言的

网友B:
所谓“相数”,就是线圈组数。 所谓细分,就是驱动器在接到控制发来的每一个脉冲时,只给电机发几分之一个脉冲(用“脉冲”这个词不准确,实际是正弦波一个周期的几分之一)。 “细分是对电机而言的”,这句话,我没看懂。

楼主:
谢谢刘工的解释 , “细分是对电机而言的”就是说细分是电机的指标 , 在电机铭牌上有标示 , 而不是在驱动器上有标示 .

网友B:
电机铭牌上,只能标出不细分情况下的每转脉冲数,或者是步距角。对电流的细分是在驱动器上完成的。

网友C:
请“霜雾”看一下我在《请教高手谁能介绍一下步进马达的分相与步距角的关系 》帖中的讨论意见。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9796

网友D:
交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更换,对编码器的安装有什么要求,要如何安装, 随便装上去电机会出现什么现象。电机的U,V,W搞乱了,如何判断U,V W,谢谢。

网友C:
步进电机各相轮流接入整步电流后所产生的步距角叫做该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 F 相步进电机有 F 个绕组,这 F 个绕组要均匀地镶嵌在定子上,因此定子的磁极数必定是 F 的整数倍,因此,转子转一圈的步数应该是 F 的整数倍; 也就是说:3 相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步数是 3 的整数倍,4 相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步数是 4 的整数倍,5相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步数是 5 的整数倍; 如果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为 A ,转一圈的步数是 M ,步进电机的相数是 F 则有下述关系: A=360/M 由于上述机械对称原理,M 必然是相数 F 的整数倍,即: M=N*F 其中 N 是正整数。 跟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本步距角是不能取任意值的。 我们往往希望步进电机转一圈为 100 步或其倍数,这在 2/4 相和 5 相步进电机容易做到,但对于三相步进电机其基本步距角不可能做到转一圈为 100 步或 200 步,但可以是 300 步。     有些厂家所标的三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 1.2 度或 3 度,相当每圈 300 步或 120 步,是 3 的整数倍,这种标注很正常。 有些厂家所标注的三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 1.8/0.9/0.72/0.36 度,相当每圈 200/400/500/1000 步,不是 3 的整数倍,所以这些厂家所标注的不是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而是步进驱动器每输入一个步进脉冲时步进电机的转角,或是步进电机转一圈时,步进驱动器输入的脉冲个数;其实这是步进驱动器带来的功能,厂家标注到步进电机上了;这种标注方法很容易造成迷惑,甚至有一些步进电机的销售商自己都讲不清楚,我也是看到这些标注后有了怀疑,通过分析得出的结果。

网友E: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你们所说的“细分”在步进电机的控制中具体怎么做?也就是说在给脉冲时是不是要把“细分”也考虑进去?

网友C:
请依据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 如果告诉你每圈为N步,则步进电机转一圈为N步,当然你必须用厂家给你配套的步进电机。 如果告诉你的是细分数N,若原步进电机转一圈为M步,细分后转一圈为M*N步。

网友E:
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F(2005-05-23):
我想问一下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用桥式的好还是单极性接法好 我要求精度不高的,怎样进行选型,是不是每个步进电机都有两种接法。谢谢!

网友C:
好是相对的,看你的标准而定, 就二四相步进电机而言, 单极性接法线路简单,调试方便,运行可靠。 H桥接法线路较复杂,要防止桥路上下臂的穿通,但可能驱动的力矩和频响较好。 单极性接法为四相电机,要有6-8个引出端。 H桥接法为二相电机,只需4个引出端, 只有4个引出端的步进电机只能按二相电机的接法, 具有6-8个引出端的步进电机既可按二相电机的接法,又可按四相电机接法。

网友G(2005-07-11):
有一步进电机,有六个引出端,可说明书找不到了。现想用,不知属那类电机,请教该咋判断,接线?

网友B:
六个引出端,3相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两两相通。根据电机的体积,估计一下电流吧。

网友C:
有六个引出端既可能是3相电机,也可能是2/4相电机,还可能是5相电机. 万用表放到X1挡量一下, 1.能分成三个独立的绕组的是3相电机; 2.如果三个头相通,而同另外三个头不通,则是2/4相步进电机; 3.如果是5相步进电机,则5根线对应5相,另一根是公共端. 如果是反应式步进电机,则一般是三相电机. 观查万用表显示电阻的微细差别,可以区分是中心抽头还是两端的引出头.

网友G:
首先感谢刘,亦二位的帮助。电机确定齿距角则确定,而步距角与齿距角和拍数有关,细分指把原来的一步再细分成若干步,是否可认为要转某一角度而言增加了步数或拍数?输入的脉冲个数是否也增加了?

网友C:
细分指把原来的一步再细分成若干步,是可认为要转某一角度而言增加了步数或拍数,输入的脉冲个数也是增加了。

网友G:
已判断出为二四相步进电机。我也想问一下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用桥式还是单极性接法?这两种接法各有什么优缺点或什么特点?

网友C:
请看我前面的回帖;除此之外,我有下述感觉: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标注的是电压和电阻,这个电压是5V,6V,12V等,电阻为几欧到10几欧,这样的电机大概适合按给定的电压,单极性接法工作;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标注的是电流,而未标注电压和电阻,而绕组的电阻又比较小(小于1欧),则适合用有恒流斩波功能的H桥驱动.

网友H:
请问一下:该怎么让自己设计的驱动电路与四相步进电机相连啊,我是个初学者,还有就是电机的引线是不是固定的,请教一下啊!谢谢!

网友H:
wangpanfeng305@163.com

网友I(2005-08-10):
刘老师你好! 我是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对如何应用好它还没体会。我现在的系统是个测量系统,当步进电机控制的转盘转动一个位置后,测量针下降测量产品。测量完后测量针抬起来,转盘自动转到下个位置。周而复始。现在的问题是:当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偶然在某一个时刻出现转盘不在应该停止的位置上停止。要走一段才停。而测量针下降的信号又到了,这样导致测量故障。而PLC的控制程序又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想不出问题出来哪。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转动一个位置后”这个位置是靠接近开关之类的东西定位,还是只靠脉冲数控制? “一段才停”这一段的距离是不是完全没有规律? 感觉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也可能是电机的力量不够,把转盘的速度提升50%试一下还能否正常完成动作。

网友I:
位置是靠光电传感器控制的。停止的“一段距离”不是定值。且有点随机

网友J(2006-06-03):
我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由于步进电机的累计误差决定了,它终究还是有差距,如果这样换交流伺服的不知道怎么样 ?

网友B:
"我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由于步进电机的累计误差决定了,它终究还是有差距"
您真的有把握?

网友K:
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L(2006-08-10):
步进电机目前有二相、三相、四相和五相,这是对电机的线圈组数来分,如果使用驱动器细分,则电机的相数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L:
一般二相电机的步距角是0.9°/1.8°、三相是0.75°/1.5°、五相是0.36°/0.72°。(前者是半步,后者是整步) 另外,这个步距角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是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驱动器有关。

网友M:
"有一步进电机,有六个引出端,可说明书找不到了" 也有可能是两相电机,单极性接法。两根是电源,四根是线圈。 正常情况三相的也有可能。

网友N(2010-11-17):
老师帮帮忙啊,我手上有个步进电机,二相六线的,步距角1.8°,电流3A,现在怎么接线啊,怎么判断哪根是电源线或地线啊,我是新手,所以无从下手啊。

网友B:
两相六线的话,应该是两组线圈加上各自的线圈中心抽头,没有地线,也无所谓电源线。用万用表应该可以量区分着6根线了。

网友O(2011-02-16):
永磁步进电机有3.75度的,24对极电机外圆42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