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的报警代码14

楼主(2005-04-01):
工作台的伺服系统采用日本松下公司的MSMA082A1G永磁同步电动机和MSMA083A1A交流伺服驱动器,采用固高公司400-GT-SV用户可编程运动控制器通过程序对电机的运动进行控制。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当发出前进的指令后,电机有一个较大的冲击,然后就无反应了,伺服驱动器显示为:err 14(过流)。关掉电源,重新开启后现象相同。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对策检查了相关方面,似乎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会不会是编码器出现故障?

网友A:
u,v,w有问题了,量量各向间的阻值。

楼主:
量过了,彼此之间的阻值是平衡的

楼主:
急!急!急!请高人指点!另外,将电机的联线从u,v,w处拆除后,量u,v,w之间的电阻是短路的。这是故障原因呢?还是继电器的作用?(换上另外一台伺服驱动器也是这个现象)

楼主:
还有就是将电机的联线拆除后,在伺服驱动器的u,v,w 接头处量彼此之间的电阻值,结果是短路。不知道这是不是故障所在?还是继电器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可是,我换了一台伺服驱动器,还是这种现象,郁闷中!

网友B:
U,V,W是直流短路,交流负载,不是问题。你的运动控制器程序状态是否稳定,BUG作用?脉冲转换当量匹配?还是PID失调?

网友C:
李蕾您好:我是沈阳建筑大学的研一的学生,我是学机械的,我们现在也有一套松下的电机跟你们的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们看不懂说明书我们现在正在连线,但是我们知识欠缺我们很困难,能否跟您联系请教?急!我的电话是:024-24692171 手机:13842064536 恭候你的回应 !

网友D:
查线,驱动器和马达间的动力线.没问题的话就换驱动器.

网友E:
驱动器UVW短路是正常的,里面由继电器相互连接。 重要的是首先确定Servo On信号输入时,有没有听到继电器的动作声音?转动马达轴,Servo Off时是被锁定的,ServoOn是松开的。然后在给指令! 排除硬件故障后,在确认参数问题!

网友F:
“驱动器UVW短路是正常的,里面由继电器相互连接。”对于后半句,您真有把握? 检查一下三相的线序有没有问题,编码器是否可以正常反馈,如果都确认没问题,再换驱动器,毕竟一个驱动器也是成本。

网友G:
查编码器回路,可能是失控

楼主:
"编码器是否可以正常反馈"应该如何去检查?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请不吝赐教!

网友F:
查编码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驱动器上显示速度或位置,电机上电,但不给使能(当然也不要抱闸),转动电机轴,看驱动器上能否正确显示速度或位置。

网友A(2005-07-21):
这个电机里面的线圈应该烧坏了吧!才导致14号报警,我是松下电机维修部的,凭经验看应该是的。还是买个新的吧!修不好了!

网友H:
MSDA043A1A松下伺服,启动转矩45%,负载率15%,但再生电阻负载率 却为0%。参数PR6C=0。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F:
卖电机也不用这么狠吧?况且这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问题了。 我在现场遇到过三相线序接错导致14号报警的。维修部也有推销任务?

网友I:
在没有脉冲发出的时候,电机能不能锁轴?

网友J:
同意刘兄的判断,可能会是编码器问题,无编码器反馈信号使电机工作于启动电流时间过长造成过电流报警。。。 简单方法就是刘兄说的伺服不使能不抱闸情况下扭动电机轴,看速度和位置显示是否有输出并正常。。。 编码器问题:1、线路有误;2、码盘损坏(处理或安装轴时不慎撞坏码盘)。。。我以前就遇见过码盘损坏的情况,现象就是动作时过流报警。。。 也不排除电机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最少逐项来。。。 线序错误也会造成过流报警。。。

网友(2005-11-09):
如果是U V W三相间阻值,有一路短路,肯定是电机坏了,我今天也遇到这种问题,换了一个电机就好了,我用的安川的

网友K(2006-06-18):
我修过松下交流伺服驱动,引起ERR14告警的原因是交流220V输入端后面的三只光耦,有一只漏电,更换完毕,一切OK.

网友L:
U,V,W,PE四根线和马达上面的线的顺序有没有反掉 。据我看来应该是线接错了。我上个礼拜4就遇到的。呵呵!

网友M(2006-09-01):
我现在也遇到ERR.14报警,问题是:设备运转时突然就报警了,我想U.V.W接线肯定可以排除了!但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M:
还有就是,关电再开还是一样的问题,主轴没有抱死,正常时是抱死的!

网友N:
我个人认为原因还是步能一下肯定,只能一步步去查,因为造成的原因步止一个。步骤是这样的:
1:将电机的负载去掉,以免发生事故。
2:连线,用万用表打一下,是否由短路现象。
3:通电,用手转动电机轴,来回多转几次,如果编码器有问题,一般会报警,err*21
4:固高卡卖给客户的时候都带有一个DEMO软件,你可以用它来测试你的电机的编码器。
5:你用你写的程序或者固高卡自带的DEMO软件,上伺服的时候电机驱动器会有一个小小的上伺服的声音。
6:你写程序让电机走一段距离,看是否正常。
7:驱动器报警,我估计它不止报14号这一个,你可以通过驱动器,查一下,是否还存在其他报警。松下好像有这个功能!
我碰到的14号报警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U\V\W三相的顺序接错了(开始运行的时候不报警,过几秒才报)
2:电机编码器出现故障
3: 驱动器与电机不匹配

网友O:
秦宗玉你好:
   你能说的具体点吗?如那个光耦及型号。恭候你的回应!!

网友P:
是不是别的驱动器的问题呀?不用控制器自己运行正常吗?

网友Q(2006-11-15):
我有一台XLD-2500液晶屏显橡胶拉力试验机出现了开机不启动,松下交流伺服器显示Err-14.断开面板与伺服器之间的连线,伺服器显示正常.请问哪位大侠可以吐真言.可以维修者,电话联系0769-87214338.有赏!!!  伺服器为松下MSDA043A1A   急  急   急

网友R(2007-04-12):
首先编码器跟本不用考虑坏,Err14马达也很少有关,驱动器UVW短路是正常的,里面由继电器或电阻相互连接。

网友R:
ERR.14的问题一般检查模块,光耦以及光耦相连的线路,最后可以怀疑CPU板

网友S(2007-07-13):
我把UVW线全拆了,再把从主控板的线也拆了,只留下电源线,开机还是显示ERR14,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T(2008-05-24):
我这的是出现ERR.16警报

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QQ215490037

网友U(2008-06-29):
我遇到一个问题,很头痛,施耐德伺服驱动器17D 通电后不启动,光显示06, 如操作面板,又显示P06,接下来就没有反应, 谢高人指点.  e-mail: boyiks@sina.com

网友V:
看来松下驱动器报14号故障是正常的噢!我公司设备8只松下驱动器就有三只报14号故鄣,是不是松下驱动器质量的问题噢

网友W:
引用:----还有就是将电机的联线拆除后,在伺服驱动器的u,v,w 接头处量彼此之间的电阻值,结果是短路。不知道这是不是故障所在?还是继电器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可是,我换了一台伺服驱动器,还是这种现象,郁闷中!

回答:U V W三相间测量直流阻值均为短路属于正常,内部继电器常闭触点短接,驱动上电后断开,当电流检测板检测到输出电流过大,即断开继电器线圈电压,这样输出被断开,用表测量一般是短路的;

引用: 当发出前进的指令后,电机有一个较大的冲击,然后就无反应了,换上另外一台伺服驱动器也是这个现象

回答:1。 建议先检查电机是正常的么?机械连接轴和负载端是否有松动,用手转动电机轴是否轻松转动;电机是否有异常味道等;你说的电机有一个较大的冲击,好象没理解什么叫较大的冲击,现象是什么样子的?比如电机转了一下,或者震动了一下?

           2。 楼上有高手指点过了,检查编码器及其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X(2008-09-05):
各位楼主好请问松下驱动器 22号警报是什么意思

网友Y:
22号就麻烦了,建议更换驱动器

网友Z(2008-10-06):
ERR95报警,如何处理?

网友AA:
脱开电机负载,检查是否机械过载;检查电机动力电缆是否接地或相间短路;电缆接触良好吗?电机是否频繁启动;电机脉冲指令是否早于SERVO ON信号来到伺服放大器

网友AB:
肯定是电机线圈坏了,可以拿去修

网友AC:
机器有冲击? 最好是把电机拆下来空载测试,如果还是有Er14,首先查UVW接线,如果还有报警,那就送修.

网友AD:
肯定是驱动器坏了,呢一款驱动器比较喜欢出这个问题,拿去修把。

网友AE:
TO杜月笙:秦宗玉是哪位?偶是孟晓冬

网友AF:
急求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说明书,哪位有呀,请发给我一下shihaibo1976@sohu.com谢谢!

网友AG:
to天空天:

??? 已经发到你邮箱了,电子英文版。中文的是书。不方便给你了。呵呵 遇到问题了?可以说来,帮你看看。

网友AH:
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能是pr45反了。形成了正反馈,上电就飞车

网友AI:
我用的松下电机也报警14号,请问怎么解决,电机没问题换一个驱动器就不会报警,请问哪三只光藕?多谢

网友AJ:
江苏的可以和我联系,可以修的suxin_xy@163.com

网友AF(2008-11-05):
我的电机现驱动器试机时能转动,但是用电脑程序却不运动,怎么回事呀

网友F:
我的电机现驱动器试机时能转动,但是用电脑程序却不运动,怎么回事呀

没人知道您的电脑程序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F:
我的程序是原公司的示例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K:
说明书很详细

网友AL:
引用 网友S:
关于我把UVW线全拆了,再把从主控板的线也拆了,只留下电源线,开机还是显示ERR14,这怎么回事啊

你的伺服器坏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X:
关于各位楼主好请问松下驱动器 22号警报是什么意思

是编码器报警故障,

网友AL:
引用 网友V:
关于看来松下驱动器报14号故障是正常的噢!我公司设备8只松下驱动器就有三只报14号故鄣,是不是松下驱动器质量的问题噢

是松下伺服电流检测比较好,只要电机超负载就会报14       021-37699679

网友AM:
SANYO DA2D020DV67P00  芯片谁有?

网友AN:
暴汗!!我的松下MSMA083A1A伺服驱动器也报这个警!连好编码器,电机UVW线,不接控制线时伺服正常,没有报警;但一接servo on,马上报警!电机是好的,不知是不是内部模块检测电流的传感器出问题,这问题很旧,上面的朋友有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能否赐教!小弟先谢了。邮箱:yunbiao_chen@yahoo.com.cn

网友AO:
你电机的相序错了,电机的相序要与驱动器上的相序一至,你换一下相序就好了,这不只是松下的伺服有这样的问题,安川的三菱的,OMRON的等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网友AN:
相序不会错的,试过了,就算不连电机UVW线也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况且在位置控制方式下,我根本没有给指令脉冲,伺服应该不存在负载上的问题,还有它报警跟servo on的触发几乎是同时的,或者这里过程很短。就奇怪了!

网友AF:
我的电机是松下A系列的,现驱动器试机时能转动,但是用MPC-02运动控制卡的示例程序却不运动,怎么回事呀,我没有说明书,那位的可以复印一份或扫描一份卖给我,谢谢了!

网友AF:
我的邮箱shihaibo1976@sohu.com谢谢

网友AF:
我的电机是松下A系列的,现驱动器试机时能转动,但是用MPC-02运动控制卡的示例程序却不运动,怎么回事呀,我没有说明书,那位的可以复印一份或扫描一份卖给我,谢谢了!

补充一下:控制模式是位置控制模式,输入信号是脉冲信号,无报错,位置、转速、转矩都为0

网友AN:
楼上你的伺服控制线有没有接错?控制卡有没有输出?脉冲方式对不对或参数设置对不对?试机时能转动,是怎么试的?

网友AF:
伺服控制线是按图接的,而且以前用过应该没问题,控制卡在示例程序起动时会有显示灯亮,脉冲方式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参数是默认值,试机是用驱动器控制的

网友AP:
哪位有MSDA043A1A说明书  帮帮忙  发到我邮箱里面xianxian88888@163.com  谢拉!   我这有2台   一台报16  一台26   检测都没发现问题   头痛啊  不知道报警是什么意思  嗨.

网友AQ:
我现在也遇到ERR.18报警,问题是:设备运转时突然就报警了,我想U.V.W接线肯定可以排除了!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R:
按照松下说明书的处理,ER14报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驱动器(内部电路、IGBT或其他部件)故障。2、电机电缆(U、V、W)短路。3电机电缆(U、7V、W)接地。4、电机烧坏了。5、电机电缆接触不良。6、频繁的伺服ON/OFF(SEV-ON)动作导致动态制动器的继电器触电熔化而粘连。7、电机与此驱动器不配。处理办法如下:1、断开电机电缆,激活伺服ON信号。如果马上出现此报警,请更换新驱动器。2、检查电机电缆,确保U、V、W没有短路,正确的连接电机电缆。3、检查U、V、W与地线各自的绝缘电阻,如果绝缘破坏,请更换新机器。4、检查电机电缆U、V、W之间的阻值。如果阻值不平衡,请更换新电机。5、检查电机的U、V、W端子是否有松动或未接,应保证可靠的电气接触。6、请更换新驱动器。请勿用伺服ON/OFF信号(SRV-ON)来启动或停止电机。7、检查驱动器铭牌,按照上面的提示换用匹配的电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R:
ER18报警是再生电阻的问题,主要是再生电阻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吸收完再生能量,你适当的调大点加减速时间,或者加一个外接电阻。再不行,就只有更换更大的电机和驱动器了。

网友AR:
XIANXIAN,你的两个电机都没问题,16是过载了,26是速度超限了。

网友AS(2009-07-09):
除了以上大家说的,驱动单元没问题,可能是检测部分的问题。。

网友AT(2009-08-31):
松下A4驱动器出现Err-21报警,“编码器通讯异常”。换了两个电机都一样。是编码器线问题还是驱动器的X6插座有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F:
",“编码器通讯异常”。换了两个电机都一样。是编码器线问题还是驱动器的X6插座有问题?"

这是只从报警上区别不出来的,可能的话换线\换驱动器对比试试.

网友AU:
快送维修Err-14报警,13584984098张工

网友AU:
松下全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多有一个通病,经常会出现ERR14过流,ERR11低电压,ERR22编码器故障,和ERR16过载。这几个故障基本上是伺服出现故障占大多数,马达出现的故障比较少点。本公司专业维修松下伺服,如需要帮忙可以随时给我电话13584984098 张工    QQ:290638988

网友AV(2009-11-13):
ERR60报警,是什么地方坏了,如何处理?

网友AW: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松下伺服报14.不带电机点动不报警很正常,但是带上电机UVW三根线在手动点动的话,就报警14,很怪,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AW:
通电直接报14我倒是有修好过,但是点动报14我到现在还是搞不定

网友AX(2010-03-16):
我可以快速维修松下伺服Err-14报警,把驱动器发来维修.www.yaskawa.net.cn

网友AX:
松下全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多有一个通病,经常会出现ERR14过流,ERR11低电压,ERR22编码器故障,和ERR16过载。这几个故障基本上是伺服出现故障占大多数,马达出现的故障比较少点。本公司专业维修松下伺服,如需要帮忙可以随时给我电话13584984098 张工 QQ:290638988  www.yaskawa.net.cn

网友AY:
小弟认为   伺服输出到马达是正相序,而编码检测认为是逆相序,此时:可以调伺服输出相序或调编码器 A a , B b 请高手指教

网友AY:
编码器故障通常都是里面的轴承卡死

网友AZ(2010-05-01):
95号报警是电机不匹配,换电机!

网友BA:
急!楼上有有知道松下MDDA103A1A 显示ERR-14 怎么解决的吗   为谢`~!

网友BB(2010-07-19):
报警14是过流 详细可上这网站看看www.today698.com

需要维修  可以电话联系 18958225893

网友BC:
专业维修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编码器,并上门维修 程前  0512-61262172  15895587357

网友BD:
  奶奶的,松下的编码器外壳用塑料的,真省!是编码器线检测那块出了问题,要重新校编码器!

网友BD:
  21#上电使能后报警,你把电机编码器拆开,接线端那里有根地线你用根铜线焊接到固定螺丝处,你的21#报警就应该可以消除了!

网友BE(2011-03-22):
专业维修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14。报警16。报警21。报警22。报警ERROR等等,快速解决,收费合理!欢迎来电!13640886576       QQ415359117       020-28037369    饶工

网友T(2011-05-31):
报警15是 什么啊?

网友BF:
我遇到过负载惯性比较大,急速启动和停车时报这个,使用制动电阻,增大加减速时间!

网友BG(2011-07-21):
我的松下伺服开机时正常的,但点动后就报ERR-16的错误,请帮忙解决!谢谢!!!!!!请发到我的邮箱wwl_sky1982@163.com

网友BG:
我这的是出现ERR.16警报

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qq:1975929610

网友BG:
我的松下伺服开机时正常的,但点动后就报ERR-16的错误,请帮忙解决!还有过载怎么解决?谢谢!!!!!!请发到我的邮箱wwl_sky1982@163.com

网友BH:
14就是要死了,模块坏了,呵呵。

网友BI:
对:广州诚驰自动化 关于

专业维修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14。报警16。报警21。报警22。报警ERROR等等,快速解决,收费合理!欢迎来电!13640886576       QQ415359117       020-28037369    饶工

内容的回复:

靠,就指望ERR14吃饭啊?建议先换AD7895(两片一起换),不行的话,再换传感器。一定行的。

网友BJ(2011-08-22):
前幾天也遇到過這個情況,更換U.V.W連接線就OK了,但是換下來的線量測沒有發現問題,不解。。

网友BJ:
這個情況前兩天也遇到過,更換U.V.W線后就OK了,但是檢測換下來的線卻沒有發現問題,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BK(2012-04-10):
本店专业出售与维修伺服驱动器 松下V 系列 A系列 1千瓦以下没有修不好的  在板子没有 炸穿的 情况下如果修不好,我就换一台给你 QQ197088656  手机13575881344

网友BL(2013-02-05):
MDDDT5540003上电报警14,谁修过。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BM:
有可能是电机线圈坏了,可以拿去修

网友BN:
上电就报警ERR14驱动部分的问题最大,可以找我们  广州诚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维修。速度快,价钱合理

网友BN:
对:yeahway关于松下A4驱动器出现Err-21报警,“编码器通讯异常”。换了两个电机都一样。是编码器线问题还是驱动器的X6插座有问题?请各位指教! 内容的回复:

是通讯故障

网友BN:
对:zhangyulong816关于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松下伺服报14.不带电机点动不报警很正常,但是带上电机UVW三根线在手动点动的话,就报警14,很怪,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内容的回复:

点动报14是检测出了问题,可维修。饶工13640886576 邹工15802021156

网友BN:
引用 网友BO:
什么啊?

松下报警ERR15是过热

网友BN(2013-06-04):
把电机的UVW线断开一上电就报14是你的驱动器有问题,我在广州我公司可以维修

网友BP(2013-08-28):
er14  er16  er18在排除硬件没有故障以后可以断定为eeprom数据混乱可以找个好的把数据读出来拷贝到坏的里边我遇到er16 er18数据重写就好了

网友BQ(2013-10-27):
引用 网友AN:
暴汗!!我的松下MSMA083A1A伺服驱动器也报这个...

大哥,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碰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一模一样啊!希望大哥知道的话,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BR(2016-09-10):
引用 网友BQ:
回复内容:对: 网友AN 暴汗!!我的松下MSMA083A1A伺服驱动器也报这个... 内容的回复!大哥,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碰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一模一样啊!希望大哥知道的话,说一声!谢谢了

出了点本钱,花了四百元维修费,终于修好了,93楼的兄弟是对的,更换了AD7895就ok了。

网友(2017-12-11):
引用 网友BI:
回复内容: 对:网友BE 关于 专业维修松下伺服...

你好,,我的是松下msd 083am.ad7895贴片在那里,,找你到或我的跟那你说型号不通,么。。传感器,,是什么贴片型号 。。。谢谢新手。。捡一个拿拿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R:
回复内容:对:网友BQ 回复内容:对...

你好:问问你的是什么型,我的msd083a找不到ad7895。。。传感器贴片型号有么。。。谢

网友BS(2018-01-27):
呵呵,我今天也遇到一台A4,上电正常,点动也正常,但控制卡连接的电脑一启动,就报出了ERR14,有高手能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