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果旋转部件达到3万转,需要哪种传感器呢?

楼主(2005-04-01):
同题!请问:这么高的转速,传感器的选择有什么原则呢?是否需要精度等指标呢?谢谢!

网友A:
30000转/60秒 = 500个脉冲,相当2mS/脉冲,许多传感器都可以。转换为数字信号后,做得好可以分辨 +/- 1 个脉冲。

网友B:
去年FA/PA上面好像看到OMRON有一款光电的,不过话说回来,日本的东西……我不是很推荐,嘿嘿

网友C:
电涡流传感器

网友D:
光电编码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不过接收信号的控制器的速度要足够快才行。

网友B:
500hz的采样频率,一般模块估计够呛吧,是不是要用板卡了?

网友E:
霍尔转速传感器应该完全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