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IO和触摸屏的连接

楼主(2005-04-01):
各位大哥:小弟在做一项工程时,用的是TRIO206控制器,及OMRONNT20S的触摸屏,请问有几种方法可以达到,是否可以直接连接而不用转换,烦请各位大哥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到TRIO网站www.triomotion.com注册并下载最新系统软件1.64版本.该版本同时支持OMRON的HOSTLINK协议和MODBUS协议. 你可以把OMRONNT20S设为主站,MC206设为从站.I/O区和VR;DM区和TABLE就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