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A、B 、Z

楼主(2005-04-01):
伺服的A、B、Z信号用途?请指教

网友A:
本来只要有一路脉冲就足够作为反馈元件来反馈位置及速度信息了,但为什么要有B呢?主要是用来辨别电机旋转方向的。那为什么又有Z呢?那是作为回零参考用的,想当于原点了。为什么要有A/、B/、Z/呢?那是为了抗干扰,采用差动输出电路,抑制共模干扰。相关细节可见http://www.zhuochuang.net/encod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