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诚心请求帮助,引导

楼主(2005-04-01):
大家好,我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电机 HC-SFS5,放大器是MR-J2S-60A 日本三菱,我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使其动起来,不论手动还是电脑控制,要求是位置精确定位。我现在连最基本的接线都不会,希望大家给点帮助。 电机买来时,三菱只给我配了三条线,好像三条线都不管用,这三条线的特点是: 1)相同点,有一头都是17个孔,另一头是可直接插到CN1A,CN1B,CN2,CN3中的任何一个的那种接头。 2)不同点,有两条线除重量和长度不同外,没任何区别,接头处(17个孔处)是灰色,另一条的接头处的颜色是绿色 我不知这三条线该怎样用,分别接到哪?(说明:我想用个人PC或手动控制,没有PLC) 伺服电机上有两个接口: 一个8针电源接头,A,B,C,D,E,F,G,H,其中G,H标有DC24V,不知这24V是从放大器上得到的,还是要另外供给电源,还有这是不是要自己做接头? 另一个接口17根,A,B,C,D,E,F,G,H,J,K,L,M,N,P,R,S,T,不知这是不是接到CN2上? 伺服上的CN3好像是通讯口,没有这样的接线,不知该怎样接到电脑上? CN1A和CN1B的具体用途不知是什么?在我的精确位置控制的要求下,是不是可以不用? 在我这个要求下除了三菱提供的三条线外,还需要哪些硬件(如电池,连接电脑的连线)?这些硬件有何特点?如果要用个人PC控制,需要哪些软件? 我的问题很多,作为刚接触的人,我也是迫不得已,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拜托了,我想使电机转起来,不设置参数,最简单的接线方式是什么?

楼主:
等待中............................希望版主就我这种情况简单述说一下,接线步骤,泣谢了

网友A:
如果,中文说明书看不懂的话,我也很难说得更清楚。 一般来说,必须要接的线,只有驱动器的电源线、驱动器到电机的动力线,电机到驱动器的编码器线,这些线全部照着手册接,该拧螺丝就拧螺丝,该焊接头就焊接头。 另外,接出模拟量控制线两根,反正只要会转就行,那接个电位器也可以,反正给出0-10V的电压就可以了。 按照手册,把驱动器设成速度控制方式、上电自动使能、所有外部限位信号无效。 驱动器上电,就可以看到电机转了,可以用电位器控制转速

楼主:
电机为 HC-SFS52谢谢版主老师的指教,还有几点想确认一下: 1)驱动器到电机的动力线应该就是8针电源接头,我现在要做的是焊接8芯的接头,但说明书上说针脚G,H要接DC24V,我想这DC24V是不是单独供电的?我该怎么处理? 2)您说接出模拟量控制线两根,是不是从CN3的两个脚接出两根线?如果是,针脚号是多少?

网友A:
手册上有速度方式的接线图。

网友B:
我对伺服电机也是刚接触,你成功了吗?可否交留。 QQ67052632 我这里有两台德国的数控钻床,想改成PC机控制伺服电机进行工作的 铣床,欢迎高手前来看后谈价

楼主:
在线等,回答能否详细点,对于新手,想入门快点,只好恳求大家看过后留下您宝贵的指导,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C:
动力线应该是4芯插头,编码器不知是多少芯的

楼主:
我这动力线是8针的,这条线好像自己做,三菱配了插头CE05-2A22-23PD-B,说明书上标有A,B,C,D,E,F,G,H,其中G,H标有DC24V,不知这24V是从放大器上得到的,还是要另外供给电源? 编码器接头三菱给我配了MS3102A20-29P,说明书上标有A,B,C,D,E,F,G,H,J,K,L,M,N,P,R,S,T,但电机上只有10根针,不知咱办? 谢谢赖狗子的帮助,真心感谢

网友C:
航空插头的芯是很多!不过要用的只有几个。

楼主:
谢谢赖狗子老师的帮助,三条线有一些文字叙述,我列写如下,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三条线分别有啥作用: 1)DDK MS3106B20-29S,MS3057-12A 2)MS3057-12A-ZN 20-29S 3)MS3057-12A-ZN 20-29S

网友D(2005-05-09):
如果只要转起来可以使用驱动器试运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