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x求助

楼主(2005-04-01):
各位大虾,本人修到一台松下MIX,0.75KW的机器,刚上电,就出现"UAJ1T",大概是这样的报警,查说明书,好象没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赐教!! 谢谢啦!!!

网友A:
好办!93C66程序清单检查一下,可能有错误!

网友A:
一镇见效c_c_s_s@163.com

网友B:
郎中:您好!能否留一个电话,能快速交流沟通一下.谢了!

楼主:
您好:郎中 我照你方法换了片93C66,现在开机没这个标志了,不过好象有点别的问题,除了MODE ,其余键按下去都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换过面板试过), 我是从M2X主控板上拆下的93C66,不知道可否代替?? 非常感谢!!!

楼主:
机器我搞好了,是参数锁定了,平时主要遇到松下的比较少一点,所以不是很熟悉,以后请多多关照,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