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大虾:请君入网

楼主(2005-04-01):
工控大海,博大精深,流波入海,问字当先。虽曾做过S7-200等小玩艺有点心得,但都是单机控制,从不曾伺弄过网络,今天好不容易遇到这个大家伙,欣喜过后,却又手足无措,故诚惶诚恐,请教大虾,还望不吝赐教。   这是一个液态化工仓储监控系统,逻辑控制并不复杂,流波尚能应付编程,只是库区很大,储罐很多分布又广,若使用集中控制,那几千个I/O线还不拧成了麻花?偶以为,非总线控制不可!还不止此,都是些危险的水水,火爆脾气,万不可稍有火花,这个防“爆”警察也是非当不可。网上发现西门大官人的一款远程I/O站叫ET200IS,说是防爆,能有最大64个模拟或128个数字(这个“或”要是“和”就好了!),我就开始想入非非了:   我想把库区按每区若干个储罐分成几个区,每个区用上一个ET200IS,都用PROFIBUS DP给并起来,然后送到中控室中的S7-300或S7-400,再从PLC引引向上位机,用WinCC一类的东东给组态监控起来,并留报关接口。   我那罐有120个,每个要用8个DI、3个DO、2个AI,再加上其他点,总有I/O三千挂零吧,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行得通,速度够不够,就怕那些千变万化的数字小妖给我磨洋工,一支烟抽完了,我还开不了水泵。   请多多帮忙,给提个方案,谢谢谢谢!

楼主:
忘了,我还想在总线上弄几十个文本界面,还得保障可行性加冗余,还得……唉,我也不知道还得做什么,怎么做了。

网友A:
哈哈,我做这些东东也就是1年不到吧!偶我稍有体会不过结合你给的东西,在我看来应该是很简单的啊!你可以用图尔克的板子作为S7的从站(完全满足你的O要求)。防不防爆呢,哈哈,我也不知道的!

楼主:
小兄弟,图尔克的英文怎么写呀,哪国的东东? 一定得防爆呀,别拿偶的小命开玩笑呀。 谢谢你的回复1

网友B:
turck,德国公司,中国总部在天津;以销售传感器、现场总线产品为主。

网友C:
现场防暴标准要求多少?如果只是2级你可以在通讯上考虑使用工业以太网,网络拓扑简单,数据流量控制方便。

楼主:
Sdtl先生:   谢谢您的回复!这是甲级防爆,以往有用集中控制的,但弊病显而易见。我打算先用总线串起各个远程站,再送入中控室PLC。PLC和上位机再用以太网。总线上还要加入大约100个文本显示器,不知道哪里有这种东西。我现在不好选定系统,一个原因就是先找到这种显示器。

楼主:
我的基本系统是:设置远程I/O站若干个,用总线把各个远程I/O站连接起来送进PLC,再将PLC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联结。由于需要在若干个分散地点对PLC里面的变量(位)进行读写,所以考虑HMI。触摸屏有直接支持各种总线的,但用量太大成本过高,且多不能防爆,不如液晶的来的安全廉价,可以把它装在防爆盒子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接入系统。我暂时考虑用profibus-dp总线,但不一定受这个限制,我甚至可以单独为它们设置一套独立的总线,或者通过一台PC接入系统。只要能进入系统,在PLC里能找到它们发出的信息就行。关于详细的选型,目前还没有做,谁能解决这些功能问题就最终采用谁的系统。注意,这是液态化工仓储,设计院给定为2级,但我电气自控宁可高点,安全第一。

网友D:
我做过一个项目,也是想先用总线控制四百多台功能相同的设备,但是通过我们大家的商讨,总线未必能减少I/O接口,控制台控制那么多设备稳定的工作也很难实现。最后我们采取的还是以太网连接,只是需要一个总线转以太网协议的转换接口。成本也不是很高。随便提一下,客户下面的设备也是采用一种VID3635的总线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