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G系列恒压供水控制器多泵循环软起动

楼主(2005-04-01):
ZyG系列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在我原单位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程序可根据特殊要求进行修改,如修改为反作用,既压力大起泵,压力小停泵。         实际上这个供水控制器可以扩展应用于各种变频控制中,可以用于风机控制,中央空调控制,油田注水泵的控制。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邮费2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本人诚寻各地代理,因为网络涉及诚信问题,很多人存在是否可靠的问题还有是否是骗人的等等,所以想在各地寻求代理。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端子排列                          1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3 1#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2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4 1#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3 地 15 2#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4 消防输入信号 16 2#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5 控制器运行输入信号 17 3#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6 变频器故障输入 18 3#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7 水位控制信号 19 4#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8 模拟量输出接地端 20 4#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9 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21 小泵供电交流接触器             10 压力表高端 22 交流接触器公共端             11 压力表动端 23 控制器电源输入1(220V)             12 压力表低端/输入信号地端 24 控制器电源输入2                                                    参数说明                          代码 对 应 设 定 量 设定范围 单 位 缺省值 说 明             O 生活压力设定 0-20 Kg/cm2 3.0 正常生活用水压力             1 消防压力设定 0-25 Kg/cm2 4.0 消防用水压力             2 压力误差设定 0-2 Kg/cm2 0.3 防止水泵频繁启停             3 传感器量程放大系数调整 0-25 Kg/cm2 10.0 使远传压力 表与控制器显示的压力数值一致             4 频率加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 0-20 秒 5 适应变频器启动             7 加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8.0 加泵判断时间             8 减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5.0 减泵判断时间             9 定时换泵时间设定 0-10 秒 3.0 换泵时间             A 巡检工作时间设定 0-240 秒 0             B 输出电压设定 0或1 0 0代表5V,1代表10V             C 监控显示模式选择 0或1 1 0:显示压力P或频率F1:交替显示压力P和频率F             D 功能参数锁定选择 0或1 0 0代表不锁定1代表锁定             E 变频到工频切换时间设定 0-10 秒 0.5             F 断开工频输出频率设定 0-50 赫兹 00 用于减小系统振荡             G 定时时间设定 0-100 天 7             H 定时时间设定 0-240 分钟 0             L 工作方式选择 0/1/2/3/4/5/6 0 循环/定时/定时(含循环)/固定变频泵控制(不含定时)/固定频泵控制(含定时)/固定变频泵控制(定时巡检)/变频巡检             n 消防加频速率 0-10 秒 0.2s 消防时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r 消防减频速率 0-10 秒 0.5s 消防时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o 消防加泵延时时间 0-10 秒 1s 消防时加泵判断时间             u 加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h 从变频泵切换到小泵的条件 0-30 赫兹 2.0 当变频器输出小于此值时切换到小泵,要使用小泵此值要大于参数F设定的值             三 小泵工作方式 0/1 0 0:工频 1:变频             上面一 小泵工频压力上限 0-25.5 kg 3.8             上面二 小泵工频压力下限 0-25.5 kg 3.2             -- 小泵变频压力设定 0-25.5 kg 2.5             下面二 退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下面一 零点调整 0-80 0 调整传感器零点用,本功能可应用于三线制或四线制4-20输入方式                                       控制器部分功能参数意义:             1、功能项:L             此项为工作方式选择。设定值为0—5。             (1)。当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多泵循环软起动控制”,适用于多台泵循环控制。根据恒压的控制决定起动泵的多少,相关的参数为:             0: 生活压力(无消防信号)             1: 消防压力(有消防信号)             4: 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从变频泵断开到下一台变频泵启动所需时间。)             7: 加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上升到达50HZ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加泵)             8: 减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下降到下限频率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减泵)             B:输出电压选择(0:0—5V/1:0—10V)             C:显示模式(0:交替显示/1:固定显示)             D:参数锁定(0:不锁/1:锁定)             E:下限频率             n: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r: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o: 加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上升到达50HZ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加泵,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2)、当L=1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单泵运行定时换泵”。适合于多台泵控制但一台泵就能满足一般供水要求,如一用一备。此方式恒压控制只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而不进行加减泵控制,只进行定时切换变频器控制(定时时间为参数P+参数H),以达到平衡使用水泵的要求。 相关参数为:             0: 生活压力(无消防信号)             1: 消防压力(有消防信号)             4: 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B:输出电压选择(0:0—5V/1:0—10V)             C:显示模式(0:交替显示/1:固定显示)             D:参数锁定(0:不锁/1:锁定)             E:下限频率             n: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网友A(2005-05-25):
你好! 我也是做变频控制这一行业的,我有意在这方面和你合作和探讨。看了你上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得不错,但我以前做的一个工程和你设计的几乎一样,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在变频到50赫兹时向工频转换时电流比电机直接启动电流还大,空气开关脱扣。不知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请给我一个回复好吗?多谢! 此致 qingqingzijin74@sina.com

网友B:
你好, 上次你说的给我的信箱里发有关你的产品的详细资料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是不是邮箱还有误?我现在再给你写一次:lyq@jmjld.sina.net 或者;liyiqu@sohu.com

楼主:
你好,资料已发往liyiqu@sohu.com,请查收

楼主:
遥远的桥你好,请收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