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随动系统

楼主(2005-04-02):
现有一位置随动控制系统工程,速度较慢,不知可否用交流伺服系统完成? 特此请教!

网友A:
你这样一说,我还有很多问题不太清楚能来电具体聊聊吗 0755-26722719转320

网友B:
交流伺服系统可以使用,但又选择功能强的伺服系统如siemens.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当然可以,需要用减速机构,交流电机转速一般较高,不宜直拖。频率,电压,转速动态特性复杂,建模不易,设计没有直流直观。如使用带电流环的驱动器,将模型简化(最初估算时将驱动器想象成一个压控的电流源),则系统容易设计一些。另一个缺陷是交流伺服电机是细长型的,在对尺寸有要求的场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