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网络组态

楼主(2005-04-02):
请教各位高手,为何我在使用S7_315 2DP组态结束后编译总显示一行"in station SIMATIC 300[1] there are additional nodes that also to be reloaded" 报警???

网友A:
你是否有二类主站(如MP370、TP27)接入.

楼主:
NO!只有三台S7_315 2DP,组成主从站,使用DP口连接后,编译后就有这个提示

网友A:
这条信息一般在下载时提醒你的智能从站或二类主站应该同时更新,以免通讯不上; 但不会影响你的下载和运行。 或许也有其他原因。

楼主:
OK, I see,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