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is电梯的通讯规约不知如何理解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05-04-02):
主机>CJ485 begin ADDR v-err end 11111011 00xxxxxx 0xxxxxxx 11111110 CJ485>主机 begin ADDR DATA0 DATA0 v-err end 11110000 00A6A5A4A3A2A1 0i8L6L5L4L3L2L1 0i7i6i5i4i3i2i1 0xxxxxxx 11111110 注:1)v-err(1)=begin xor addr and 07FH 2)v-err(2)=begin xor addr XOR DATA0 xorFATA1 and 07FH 3)L1-L6=电梯层站数由二进制表示 4波特率=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5)A1-A6数据开关预先设置胡二进制地址码 6)i1:上方向 i2:下方向 i3:锁梯 i4:故障 请叫各位如下问题 1、begin addr v-err end 代表什么意思其下二进制是什么意思` 2、v-err是什么意思 3、能否结合以上规约用VB写一段通讯示范 4、在VB中其前导字苻、莫块地址、命令字苻、校验字苻、结尾字符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begin 代表串头,addr代表地址,v-err代表前面两个字节的xor运算 结果,end为串尾 发送方式为字符串方式! 详情QQ:287422468

楼主:
首先 谢谢 似水年华! 再提个问题,那么它的读命令是什么.

网友A:
以下就是它的读命令: 11111011 00xxxxxx 0xxxxxxx 11111110 在VB里面把字符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网友B(2012-08-04):
以前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