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博思电动执行器控制面板

楼主(2005-04-02):
各位,你们有谁知道哪家有代理西博思电动执行器控制面板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A:
我们自产的,你们要不要? 配伺放模块 可以设置 输出零位 满量程 (不用打开执行器调节输出) 配一次信号(Pt100 压力信号)可以自动控制调节器开闭 (剩去控制仪 显示表等)

网友B(2005-09-07):
我们也有,E-MAIL/MSN:wenbitong@msn.com